变位齿轮如何计算的

楼主(2018-09-19):
外齿轮,模数是3.5,齿形角20,齿数16,分度圆直径56,齿顶高系数1,变位系数0.8,图纸的齿轮外径是67.42,请问内外直径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网友:
理论值=分度圆直径+2×(变位系数+齿顶高)×模数

网友A:
什么叫齿轮的内外径?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齿轮的内外径?没听说过。

或者说是齿顶圆外径和齿根圆的直径在画图时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或者说是齿顶圆外径和齿根圆的直径在画图时是多少

计算结果:
齿顶圆67.50402
齿根圆52.85

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