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实现 一个电机带动两个装置A和B

楼主(2018-09-19):
装置A 从左侧向右侧移动到达装置B后返回,装置B不动作。装置A返回至左侧装置B从右侧向左侧运动 装置A不动作。

补充内容 (2018-9-19 14:30):

装置A 从左侧向右侧移动到达装置B后返回,装置B不动作。装置A要做一个来回的运动 通过时间控制。
装置A返回至左侧,在装置A的左侧有霍尔开关 检测到左侧霍尔开关,装置B从右侧向左侧运动 ,装置B要做一个来回的运...

补充内容 (2018-9-19 14:31):
装置B从右侧向左侧运动 ,装置B要做一个来回的运动 通过时间控制。此时装置A不动作。达到装置B右侧霍尔开关 装置停止工作

图示

图示

网友:
坐等大佬

网友A:
装置A和B各加上两个同步带连接块。

网友:
电磁离合器?

网友B:
机械方式暂时没想到。电控+个离合器方法有很多

网友C:
应该走电控,纯机械也不是不可以,但结构复杂、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置A和B各加上两个同步带连接块。

装置A装置B为滑块能固定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走电控,纯机械也不是不可以,但结构复杂、成本高

电控是什么方案 还请大神详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方式暂时没想到。电控+个离合器方法有很多

离合器选型

网友D:
可以配个顶升气缸,然后AB有个槽,顶升气缸的顶升块插到槽里来带动AB。这样就可以通过控制气缸来控制动是A还是B。不过这样A和B在不运动的时候是浮动的,可能会因为机台震动而移动,所以到指定位置后还要有个固定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配个顶升气缸,然后AB有个槽,顶升气缸的顶升块插到槽里来带动AB。这样就可以通过控制气缸来控制动是A ...

有左右霍尔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置A和B各加上两个同步带连接块。

如何连接
左右两侧有霍尔开关

网友E:
同步带夹块上装两块电磁铁或电磁吸盘分别与装置A与B吸合,电机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步带夹块上装两块电磁铁或电磁吸盘分别与装置A与B吸合,电机正反转

装置A 需要单独运动一个来回装置B不动作

网友(点评):
需要哪个动作就吸合哪个装置

网友F:
利用开合螺母的原理;在不动时,打开的;需要动作时,借助辅助机构闭合,A开始往前走,到一端碰到接近开关,电机反转回去,到位后,辅助机构解锁开合螺母, 接触开关发信号给B,同理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可以配个顶升气缸,然后AB有个槽,顶升气缸的顶升块插到槽里来带动AB。这样就可以通过控制气缸来控制动是A ...

这个靠谱,不过电路也不是很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靠谱,不过电路也不是很简单呀

要配有气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利用开合螺母的原理;在不动时,打开的;需要动作时,借助辅助机构闭合,A开始往前走,到一端碰到接近开关 ...

以前没接触过这样的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置A和B各加上两个同步带连接块。

装置A和装置B这两个块为滑块 有和同步带连接的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置A和B各加上两个同步带连接块。

同步带怎么安装

楼主:
坐等大神

网友:
两个气缸行吗,磁性耦合气缸,逻辑上用PLC控制电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