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sw大神

楼主(2018-09-19):
这两个件没有原图,可能是借用别的人的,现在想编辑其长短,有没有什么办法?

网友A:
你只是问有没有办法的话,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有办法“。
你如果问什么办法,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再说一句,你这玩意目测是曲面构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是问有没有办法的话,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有办法“。
你如果问什么办法,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大哥,啥办法,求指教

网友B:
偏移面---》选截面---》输入数值(伸长输入正值缩短输入负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偏移面---》选截面---》输入数值(伸长输入正值缩短输入负值)

谢谢哥  方法可行

楼主:
已解决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