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室外密封垫问题

楼主(2018-09-19):
如图所示:一个用在室外的盒子(260*120*100),盒子与盖子中间的是密封垫圈,通过周围一圈螺丝锁紧。求教各位:盒子用在室外(防水防尘等级要求IP67),使用过程中有震动,还需要频繁拆装.  此密封垫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工艺上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此设计有没有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硅胶就可以。

网友A:
居然跟我司的一个产品长得这么像

网友:
首先要在结构上设计成即使不用垫也能承受,上面水溅不会进入的结构,其次使用O型圈或橡胶垫片可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跟我司的一个产品长得这么像

我这个就是一个室外盒,里面放电路板

网友:
显然是硅胶。

网友(点评):
LZ上网买一个符合尺寸的就可以了;有塑料的,有铝合金的。

网友B:
这种结构显然不能满足要求,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密封垫的压缩量大小都没法控制,高等级的密封一般都采用多部位复合密封的方式。

网友C:
硅胶,盒子内圈应改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显然不能满足要求,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密封垫的压缩量大小都没法控制,高等级的密封一般都采用多部位 ...

你好 ,能具体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硅胶,盒子内圈应改一些

你好,大概是怎么改?能描述一下吗

网友:
室外安装,密封件要耐候;频繁拆装,密封件应有定位,防止每次拆装后位置变动,改变了密封效果;有振动,固定的螺丝需要有防松处理。如果拆装频率太频繁,建议减少螺丝数量降低劳动量

网友:
硅胶外溢怎么解决?要设计溢胶槽?

网友(点评):
你对硅胶的理解,存在改进空间。

网友(点评):
硅胶不会外溢。

网友:
硅胶妥妥的,做个槽位放硅胶,螺丝不能少的的,6颗螺丝是要的,不然中间会撑起来,达不到防水的要求。要做手板可以找我

网友:
确实,设计、制作、安装没问题,硅胶就够了

网友D:
1. 把螺丝移出密封位。也就是密封垫上尽量不要有螺丝孔。
2,尽量下壳做个深槽容纳密封。这样你打开上壳,垫子不会有移动
3,假如目前形状,密封垫做2-3圈V型突出。0.3即可。原理是一般受力不均。或者平面度问题。平面要很大l压力才会全部接触上。不过你的是67要求,估计没啥问题。

网友(点评):
大侠言之有理。其实直接买现成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大概是怎么改?能描述一下吗

安装后,盒子内圈要比硅胶高一些,或者外翻做内圈防水,经常拆真心不建议用螺丝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把螺丝移出密封位。也就是密封垫上尽量不要有螺丝孔。
2,尽量下壳做个深槽容纳密封。这样你打开上壳,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后,盒子内圈要比硅胶高一些,或者外翻做内圈防水,经常拆真心不建议用螺丝固定

如果不用螺丝的话,有什么办法方便拆装同时又不怕长期震动呢?

网友:
楼主这个防水防尘等级IP67和我们现在做的新能源项目产品要求相同,现在的客户产品密封工艺选用的是硅胶泡棉做为密封圈,都是找专业的厂商做的,楼主可以选用米思米的品牌。

网友(点评):
是在产品上即时发泡技术?还是发泡成长条熔接后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