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小角度来回转

楼主(2018-09-19):
步进电机实现2到5度的角度来回摆动,一分钟摆动1000-2000次,能否可行

网友A:
做个摆动机构,电机永远一个方向旋转就可以了。能听明白吗

网友B:
一般选伺服电机,配减速机;
步进电机容易丢步,精度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选伺服电机,配减速机;
步进电机容易丢步,精度太差

每分钟1000-2000次,频率还是很快,能否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摆动机构,电机永远一个方向旋转就可以了。能听明白吗

你说的这个我知道,现在是想问电机能否实现

网友:
搞个摇臂机构吧,一分钟一两千转,应该没什么回转精度要求了,用个普通的变频电机,用变频器变速

网友:
电机可以,控制器就要看了

网友:
往大神详解

网友:
步进电机实现不了,转速达不到

网友:
学到新知识了

网友:
这个只能做摆动机构。单伺服控制都达到要求。

网友:
小惯量伺服电机一般额定转速是3000r/min, 所以你的减数比很重要,减速比取决于你的负载和工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分钟1000-2000次,频率还是很快,能否达到要求

伺服一般在3000~6500r/min,也有更高速的,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估计实现不了,这个速度很容易丢步。

网友:
估计又是哪个不懂行蠢领导拍脑袋!
要高速震动运动,机械式用偏心轮,电气式用电磁震荡(每秒50次都不成问题)
步进电机的唯一优势就是便宜,比伺服便宜但精度差易丢步,比扭力跟普通电机更笨不好比,而且高速扭力大幅降低

网友:
转速是可以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