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草图可以画成3D的吗?

楼主(2018-09-19):
请问布局草图可以画成3D草图的吗?我试了一下,画不出来呢.

网友:
不上图谁知道说的啥草图?

网友:
保证不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能啊

我画的时候,布局草图默认是在前视基准面上画的,所有的线都是在前视基准面上,用TAB键也不能切换到其他基准面上.请问您是怎么做到的?求指教!

网友(点评):
不能。。。少打个不

网友:
布局草图只能有一个2D图吧...
换一个玩法,在其他基准面上直接画单独一两个草图吧.
2D+2D,伪3D

网友B:
布局草图功能不行,要学习闷神的影子建模

网友:
草图只能画二维的,三维的图形做不了

网友:
UG有这个功能,但3D草图感觉很鸡肋,不好用,到最后还是改在平面草绘任务的。

网友:
在你选择基准那一刻就已经进入了二维平面。

网友(2022-05-10):
引用 网友B:
布局草图功能不行,要学习闷神的影子建模

您好,请问闷神的影子建模帖子在哪看?谢谢

网友(点评):
开思论坛找找,帖子好几年了

网友:
可以的呀,直接3D草图,对画框架类型的零件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