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四轮转向的课题研究

楼主(2018-09-19):
正在研究四轮转向的课题,找了一个有关四轮转向的原理图,想问一下哪位大师能够解释一下这套系统的操作过程,解释一下这些阀件的作用,原理

网友A:
这个系统前后轮可以同向转(高速运动),也可以反向转(转弯半径更小),也可以单独转向。最新的途锐也有这个功能,但是应该不是这个液压系统,原理是相似的。

网友B:
lz电磁阀动作表放出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前后轮可以同向转(高速运动),也可以反向转(转弯半径更小),也可以单独转向。最新的途锐也有 ...

大师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点评):
加我QQ373708483我也只是从原理上分析一下,这东西系统匹配上细节上有点技术含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前后轮可以同向转(高速运动),也可以反向转(转弯半径更小),也可以单独转向。最新的途锐也有 ...

想跟您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前后轮可以同向转(高速运动),也可以反向转(转弯半径更小),也可以单独转向。最新的途锐也有 ...

上面这个梭阀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
压力补偿器是哪两个压力的差

网友C:
液压转向系统吗?汽车上面的??

网友(点评):
感觉像坦克的转向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液压转向系统吗?汽车上面的??

我感觉更像是叉车之类运输类的机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梭阀是什么作用呢

梭阀保证安全阀与高压侧联通时刻都能够高压溢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电磁阀动作表放出来学习一下~~~

估计没有。

网友:
楼主放个全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前后轮可以同向转(高速运动),也可以反向转(转弯半径更小),也可以单独转向。最新的途锐也有 ...

你好

网友:
你好,可以加我QQ373708483

网友(2018-12-02):
引用 网友A:
这个系统前后轮可以同向转(高速运动),也可以反向转(转弯半径更小),也可以单独转向。最新的途锐也有 ...

有没有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2019-08-06):
我感觉在两轮和四轮转向的转变过程中,需不需要把两个车轮先进行下归中定位啊,感觉下面两个阀应该就是起这个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