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inventor工程图转dwg格式文件后标题栏部分格式发生变化的问题

楼主(2018-09-19):
如题,inventor工程图转dwg格式文件后,标题栏部分字段在idw工程图中设置为一行,导出为dwg格式后变成两行或更多,覆盖到其他项目中,看着着实不舒服,谁有类似问题解决办法,请不吝赐教,谢谢!具体如附图: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一下,图1为工程图idw格式时的状态,图二为转为dwg格式后显示状态,图三为在工程图中“名称”项目的设置状况;

网友A:
这和CAD里面的单行文字和多行文字的情况相同吧?楼主是想达到多行文字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CAD里面的单行文字和多行文字的情况相同吧?楼主是想达到多行文字的效果?

我是希望从inventor工程图导成cad文件后格式不变,我原来在inventor工程图里面设置的是单行文字,而导出后就变成了多行,且位置发生变化,互相覆盖;

网友B:
主要是CAD中字体与其他软件有冲突造成的,只能重新编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CAD中字体与其他软件有冲突造成的,只能重新编辑一下。

是否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

网友:
设置1.5倍行距。

网友(2019-09-05):
变化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