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力泵与液下泵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

楼主(2018-09-19):
磁力泵与液下泵从属关系还是并列关系?都用于什么场合呢?

网友:
看不懂,求科普。

网友:
磁力泵与液下泵都属于叶片泵,磁力泵属于叶片泵里的离心泵,而液下泵既有离心式也有混流式。给你个泵分类和应用范围,看下面图片。

网友(点评):
应用在什么行业的泵啊

网友(点评):
写出来太长了,回复到下面了。

网友:
磁力泵的应用场合:太阳能喷泉,桌面喷泉,工艺品,咖啡机,饮水机,无土栽培,洗牙器,热水器加压,热水循环,游泳池水循环过滤,洗脚冲浪按摩盆,冲浪按摩浴缸,汽车冷却循环系统,加油器,加湿器,空调机,冷却系统,卫浴产品等。

液下泵的应用场合:化工、制药、造纸、石油,污水处理,用于输送带颗粒的无聊。

泵的使用细节知识很多,具体使用哪一种泵时,再去详细研究。

网友:
泵的名称多方面:按功能命名,按结构命名,按材质命名,按分类命名等等,都是重叠划分方式不同而已,没有什么相关联性,磁力泵是泵结构上的一种称呼,属于无泄漏泵的一种,传动部分为磁力传动,泵无动密封,只有静密封,完全无泄漏,主要用于泵泄漏会造成很大危害的场合;液下泵是从泵的使用场合的一种称呼,电机在上,泵在底部,立式并插入液面下使用的一种长轴泵,主要用于液位较深,或者液位较低的场合,两者都属于叶片泵,但之间没有可比性

网友:
就像你高低,和胖瘦,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