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的跑道型结构如何实现自动绕线

楼主(2018-09-19):
图1是跑道结构图,图2是手工绕线上去后的样子
思考了很久没有很明确的思路,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设备可以实现自动绕线到跑道型结构上。
不知道是转动跑道好一些还是跑道不动让线圈运动好一些。

网友A:
用胳膊撑着缠过线绳吗?参考一下吧,不过貌似你这个是1层平铺在上面的,应该还有其他机构吧,比如一个狭缝之类的

网友B:
绕线,首先得说说是毛线,还是电线吧。。。

这俩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我设计设备,先想的,不是如何实现功能,而是不该干什么。。。

掐着掐着,就不得不那么做了。

网友(点评):
思想深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胳膊撑着缠过线绳吗?参考一下吧,不过貌似你这个是1层平铺在上面的,应该还有其他机构吧,比如一个狭缝 ...

没有其他的狭缝了,是单层,有很多匝

网友(点评):
各个角度多放几张照片,没有立体感很难分析。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绕完线取掉了盘线机构

网友(点评):
再做一个盖子,和它配上,留缝即可

网友(点评):
绕几圈就得使劲儿抖,抖直了再绕。。。机器上那股劲儿怎么抵消?线盘自转的方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其他的狭缝了,是单层,有很多匝

是的,没错,是绕光纤的

网友(点评):
尾线盒,是盘好的线放进去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跑道型的结构尺寸是多大?所有线绕上去之后的重量或者绕满线时的扭矩有多大?
还有这个绕线装置为什么要做成这种腰型结构呢?

看你上面说的是盘好的线,然后放进去的,如果线绕很多匝,要套进那个腰型结构也够费劲,重量也不轻。

网友:
还是让跑道转方便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绕线,首先得说说是毛线,还是电线吧。。。

这俩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

大侠,有图片,带电的。
看上去相似无线充电,还是电磁铁啥啥的

网友B:
还是得跑道转吧。容易做到防止那啥线扭,还能一大卷儿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得跑道转吧。容易做到防止那啥线扭,还能一大卷儿供料。

跑道转的时候不是圆形轨迹啊,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注意什么呢?

网友:
光纤不会反弹吗

楼主:
会的,所以要考虑绕线的时候在下面点胶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道转的时候不是圆形轨迹啊,应该怎么处理或者注意什么呢?

我现在正在玩的是,纸绳绕方盒三面的机器。

方盒匀速转动时,拉绳的力度或线速有变化。

我的对策是:大卷盘那里,先设置匀速拉绳出来的轮子组,然后接近方盒的地方,价格弹性张紧轮(重量很轻,力度可调)。

楼主:
不要沉,期待更多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