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设计实现旋转与直线运动的机构

楼主(2018-09-19):
如下图所示,我利用旋转气缸,通过板1,带动板2旋转,板2通过直线气缸带动吸盘上下运动 吸取薄膜,上面还有个垂直向下的吸盘运动机构,这个我没画,不知这样设计是否合理?当然也可不用气缸,谢谢

网友:
点子之一:我记得像样点的商务楼“厕所”里的格门,人开门走了之后会自己关起来。。。

我的习惯是:虐待自己,绞尽脑汁儿砍掉驱动源的数量。。。

网友A:
1、板与直线气缸的连接不要设计在气缸的活塞杆上,可以设计成与气缸的缸体连接。
2、旋转气缸带动板1旋转时,板2及其吸盘随着板1、板2一起旋转一个角度,直线气缸活塞杆与板2连接,板2的另一端要考虑支撑问题或者刚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板与直线气缸的连接不要设计在气缸的活塞杆上,可以设计成与气缸的缸体连接。
2、旋转气缸带动板1旋转 ...

现在这么搞确实是个悬臂,但是不太好找支点 它们上方是个铝型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么搞确实是个悬臂,但是不太好找支点 它们上方是个铝型材

如果板2是悬臂,从结构上来说不太好,你再仔细斟酌考虑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板2是悬臂,从结构上来说不太好,你再仔细斟酌考虑下。

有没有那种气缸 的活塞可以 上下运动,并能旋转的?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个直线气缸了

网友(点评):
SMC有,但角度不大确定

网友:
有的,大把的,伸缩回转气缸,不过是一边伸缩一边旋转的,旋转角度一般是小于90度吧

网友:
这个结构不太合理。

网友B:
把旋转气缸通过固定座安装到直线气缸上,既可以放中间,放侧边也可以减少臂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旋转气缸通过固定座安装到直线气缸上,既可以放中间,放侧边也可以减少臂长

这个机构应该更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那种气缸 的活塞可以 上下运动,并能旋转的?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个直线气缸了

转角气缸,亚德客ACK系列气缸,转 90度、180度都有,看看适不适合你 用

网友:
一般机械手上下料 一个导杆气缸加旋转气缸 可以再描述清楚你要实现什么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旋转气缸通过固定座安装到直线气缸上,既可以放中间,放侧边也可以减少臂长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旋转气缸通过固定座安装到直线气缸上,既可以放中间,放侧边也可以减少臂长

请问下放侧边是怎么减少臂长的,不太明白,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下放侧边是怎么减少臂长的,不太明白,谢谢!

旋转气缸和气缸安装在同一轴线,臂长相对于你图中的就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转气缸和气缸安装在同一轴线,臂长相对于你图中的就减小了

可否用这种旋转接头呢?这样就不用将气缸装在同一轴线上了

网友C:
SMC的旋压气缸,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C的旋压气缸,90度

不想用这个 因为总感觉 刚度不够

网友:
要考虑重量与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