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伺服电机比较安静没有啸叫声?

楼主(2018-09-19):
1,大家好,我是在一个非常安静的房间内带动一个升降的伺服滑台(JE系列750W,带刹车的那款).
2,当停在静止位时,有啸叫声,其实这个声音在大车间也有,只是环境比较开阔大家都不注意,其实你耳朵靠的很近也有的.

3,升降滑台明显,水平的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升降滑台有一个对轴旋转的反作用力,伺服要克服这个力就要不停供给电流,从而产生这个啸叫声.  所以水平的台就不明显.

4,我查了只要是永磁同步伺服电机都会有这种情况.但是交流异步伺服体积又大....我也没试过,明天借一个试一试.

5,不要让我调节参数什么的,一般操作都试过了,供应商的电气工程师也来尝试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过驱动吗?

网友(点评):
换过,电机也换过不带刹车的,一样....

网友A:
在这里也不少年了,我第一次推荐气缸啦!!!

装个气缸往上抬着?

如果相对行程不是很大,双齿条夹单齿轮机构,压簧推齿轮?

还不行?链条配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也不少年了,我第一次推荐气缸啦!!!

装个气缸往上抬着?

大侠你好!     昨天客户来讨论了,怎么也说服不了加气缸....实验室用的,不许用气动产品....
还有就是升降速度很快,加个配重来抵消重力对伺服的扭动吗?肯定会有改善的,估计要用弹簧了,结构也复杂了...

其实我现有的设备就是伺服到位后抱闸再断servo on,这样停止后完全静音,只是抱闸额定寿命2W次...且浪费了切换时间....

网友:
用的是丝杆吗?换导程小的丝杆试下。伺服要保持扭矩会有电流声,导程越小所需扭矩越小,应该有所改善

网友(点评):
改善是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