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弱智问题

楼主(2018-09-19):
你们安装重载机械手时,机器人底座一般是用厚板焊接,还是直接拿几个方通焊接?

网友:
最好厚板,保证刚性,型材壁薄,哪怕是加厚型的

网友:
最好是厚板啦 ,方通如果是壁厚很厚的那种,再把方通固定在地板上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根据每个公司的使用习惯来做,一般批量的做机器人底座的方法都是做大圆形管拼焊起来。

网友:
我们这边场内的机器人都是用的方通做支架

网友:
厚 板,保证设备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