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为何 断开剖~

楼主(2018-09-19):
直径10 孔居中 左边断开剖 深度填5  为什么 没有剖到正中?BUG?

网友:
没看懂什么意思?这个零件外形是什么样子?

网友:
把红线圈中的数值改下,把钩去掉后再打上钩刷新下,让黄色剖面线与中心线重合就好了!

网友A:
剖切面图纸默认的从外轮廓线开始的,而不是楼主认为的是从内径开始的,所以楼主的5mm是不可能剖的中心的!

网友:
按零件最大外径算,不是所剖位置的外径。

网友:
不是BUG,是你没设置好

网友:
4、5楼正解

网友:
你的5毫米是从哪里出发的呢?

网友:
不是BUG,剖切深度不对,应该是最大外缘的一半来做剖切,5mm当然剖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剖切面图纸默认的从外轮廓线开始的,而不是楼主认为的是从内径开始的,所以楼主的5mm是不可能剖的中心的!
 ...

楼主的理解就是剖切线从工件轮廓线开始剖的啊,深度是5mm刚好剖切到中心,没错的。至于实际为什么没有剖到中心,求解。

网友B:
软件使用者也好,软件开发者也好,不要太随便使用“Bug”这词儿,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楼主这个事儿,看着,bug明显在操作者的判断方法上。什么Bug?不先仔细确认一下自己已操作的内容跟你认为的结果是不是一样。

骂人,很容易?张嘴开骂就是了?

乱骂人,骂错了,其实结果就是在大家面前骂自己。

话说到楼主这个情况:

楼主这种操作习惯,本身就是不考虑以后修改设计的便利性而只追求眼前快点儿就行的对付习惯。

这跟用什么软件没关系,而是整个设计流顺不顺畅,今后修改方不方便的问题。

比如,楼主在这里敲进去的5mm,5mm和10mm的关系,只有楼主目前知道,电脑或软件根本不知道。再过一年半年后自己再打开,或别人打开,那就连人都不知道了。

楼主既然希望最终结果是中心线剖切,为什么不直接用中心面剖切?再过十年,无论谁打开,人和电脑都马上就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儿了。

设计,不可能不改的。养成好习惯,使设计结果,无论何时都能让人和软件清楚设计意图,会节省太多开发总成本。

我现在用的是Inventor最新版,虽然研发队伍的“改进”越来越烂,我仍然坚持使用Inventor,就是因为参数关联实在方便。

一个零件100多个多实体的设计模型,给同事拷过去,他看着也不怎么费劲。

这种细节上的习惯,不止会体现在设计一个模型或出一张工程图。它会体现在你几乎所有的工作内容中。

所以,趁早改吧。

领导或上级或客户评价你,不会有那么多闲工夫来把你一切的工作内容都审核一遍再做结论。

就看那么几个细节,八九不离十了。

又得说一遍:

慢就顺,顺就快。

网友(点评):
最看好的是AIP的2D→3D的逆向工程,这个真的是大杀器一般的存在了。

网友(点评):
挺好的软件,到上海来开发,被这帮急功近利的人们乱捅,真可惜了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使用者也好,软件开发者也好,不要太随便使用“Bug”这词儿,对双方都有好处的。

楼主这个事儿,看 ...

搞不明白为啥能延伸到 “”追求眼前快点儿就行的对付习惯“”这么远的位置来了? “”个人认为“” 与 “”软件的呆瓜设置 “”出现了一点偏差不很正常吗? 再说了 这里 局剖 比          全半剖  怎么 就一下子能证明全剖好了?  我局部   能表达  能简洁  明了  有啥问题吗

网友(点评):
那你继续好了。拜拜。。。

网友:
楼主是语文没学好还是智商有问题,12楼的劝说多苦口婆心。

网友:
11楼 知道什么叫最外轮廓吗,直径10是最外轮廓吗,眼睛有问题看眼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