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冲裁力计算问题

楼主(2018-09-19):
请教,煅打后,20MM厚,90MM的圆,材料45#钢,热冲,请问需要多大的冲床?

网友A:
查出45#钢的抗剪屈服强度,然后根据公式计算。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材料厚度(mm);
L——冲裁周长(mm);
τ——材料抗剪强度(MPa);
K——安全系数或裕量系数,一般取K=1.3.这就是需要的冲剪力。

网友:
热冲的温度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出45#钢的抗剪屈服强度,然后根据公式计算。冲裁力计算公式:P=K*L*t*τ
P——平刃口冲裁力(N);
t— ...

不知道热冲压区别于冷冲的公式,对冲裁力影响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