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动力轴的初级设计

楼主(2018-09-19):
问题1   轴的设计直径和负载直径的关系计算
问题2    有轴向载荷和径向载荷的轴承的选型和相关设计模型案例推荐

萌新刚入行,感觉好复杂啊;本人熟练CAD和SW但不精通

问题2

问题2

问题1

问题1

网友:
你计算最小轴径的公式用的是哪个公式?没看到列出计算公式,机械设计课本上有关于轴受弯扭组合时最小轴径的计算公式,你翻翻课本,把那节内容好好读一读。

没有哪本书上说轴在水平放置,传递动力时,轴向力可以忽略;问题2的知识点比较多,基础概念不清,给你解释,越听越糊涂。你先看看机械设计轴承那一章的内容,好好研读一遍。
基础知识零散,没有行成系统性的知识网络,容易让初入职场的新人感觉不会设计,没有思路,这些都不要紧,哪里若就针对性补哪里的知识。

做设计计算要先弄清楚概念和理论基础,没有概念和理论基础做支撑纯粹依赖软件计算,你都不知道参数怎么输入和调整,算出来的结果你也不敢确信是对是错。软件只能是做设计计算的工具。

网友(点评):
女侠我关注你很久了,我发现你的帖子都是以思想教育为主,专业教育为辅。每次给坛友答复都很认真,但是都是安慰的的话语,解决问题的实战方案,经验,技能,知识没有,感觉你很适合做政工工作,心理辅导员

网友:
力不大的话,深沟球轴承可以搞定,再大些可以考虑角接触球轴承,或者多个轴承串联搞定,这转速-滚子轴承不推荐

网友:
车床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么

网友:
计算上,轴分强度计算及刚度计算;强度计算包括许用切营利,许用弯曲应力,安全系数校核;刚度包括弯曲刚度和扭转刚度等等;建议找本《轴系零部件设计实例精解》看看。

网友:
还是买本书吧,一句半句说不清楚。

网友:
好复杂!看的头晕~~还好我们在一直模仿别人的设备,即使改进的话,我就是估计~~~哈哈哈哈 ,都没算过什么载荷直径~~什么径向力~~实在不好意思了。

网友:
多看书学习吧,网上可以搜一些主轴结构看看,看来你画的结构图,然后再说要软件分析选型,我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网友:
先简单的分析一下你的轴受力状况,这样知道轴向力,径向力,转矩等,这个可以看材料力学里面的知识。
然后把已知的力,转矩等,作为参考量去校核轴,选用轴承,这个机械设计里有比较详细的例子了。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你如果轴向载荷太大,肯定要选推力轴承,或者锥轴承等可以承受轴向力的轴承。至于软件,最好不要用,就用最原始的方法计算,有些软件也不太可靠,尤其初学者,还是一步一个脚印最好。
2,第二个问题,你只算了扭矩来校核轴。最好还要算弯矩。根据机械设计手册的要求来校核。

网友: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问题,你如果轴向载荷太大,肯定要选推力轴承,或者锥轴承等可以承受轴向力的轴承。至于软件,最 ...

学习一下  本人也是一只菜鸟

网友:
,5楼说的对,各种应力校核,安全系数等等。
算出来的轴径不一样,也是对的,个人认为最低要求保证强度,刚度是为了保证精度寿命的。

网友:
问问师傅 然后结合书本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