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系统怎么用普通程序在圆弧上车螺纹

楼主(2018-09-20):
发那科系统怎么用普通程序在圆弧上车螺纹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做不到吧,除了电脑出程序或者宏程序,还想不到其他方法。

网友:
应该是做不了的,宏程序才行,要不就通过转速和F进给值的配合看看能不能算出来

网友:
|韩寒11发表于 09-20 12:22应该是做不了的,宏程序才行,要不就通过转速和F进给值的配合看看能不能算出来
可以的

网友:
应该有本身自带的这种程序吧。

网友A:
G03 X_  Z_ R_ F(进给值用螺距代替)

网友(2018-11-18):
|像小草一样成长发表于 09-24 16:27G03 X_  Z_ R_ F(进给值用螺距代替)
高手

网友(2018-12-18):
引用 网友A:
G03 X_  Z_ R_ F(进给值用螺距代替)

还要在程序前用G32定义一下刀具的起点,要不然会乱扣。

网友:
学到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