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车间轨道铺设的问题~~

楼主(2018-09-20):
背景:我们自己设计生产了一台有轨电动平板车,卖给客户,在交付甲方之前我们想试运行一下这部车的各方面性能如何。另外我们还需要为甲方提供轨道,到时候也交付给甲方,由他们负责安装。现在我们的想法是:把买回来的轨道先在车间里面铺设出来,用来试验一下小车的性能。等试验完以后,再将轨道拆除,把轨道和小车一起发给甲方。
相关技术参数:轨道型号P24;轨距1435;轨道长度约50米;平板车自重加载重共约10吨。
问题:对于我们这种情况,轨道应当怎么铺设才能最方便简洁?

网友:
轨道加垫板用膨胀螺栓固定到底面,实验完了把膨胀螺栓割掉

网友(点评):
多谢,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不太确定

网友:
主要考虑轨道与地面绝缘。

网友:
如果这种试验是一次性的,那就像2楼说的。如果以后经常做,那就采购或者定制一批枕木,做个试验台

网友:
地脚螺栓,垫板,压板,完了轨道可以拆卸

网友:
同意二楼,直接上垫板膨胀螺钉,试验完拆掉

网友:
这个属于重工设备了,需要做好地基固定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