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6的流动性好于ABS,但为什么PA6要快速注射,而ABS中速就可以了呢?

楼主(2018-09-20):
PA6粘稠度低,即使注射速度慢一点也不会那么快凝固,但工艺上一般都用快速注射,缩短保压时间,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
是不是从效率方面考虑的?

网友:
流动性好的物料,注塑时间要短一些,同时保压也短,时间长了,会溢胶,毛边。

楼主:
原来这样,谢了

网友:
提高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