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带,如何实现自动接正负极

楼主(2018-09-20):
大家好,现在有一个难题,有个LED的灯带,需把正负极焊在母带的正负铜线上,怎么弄啊,想了好久都没有办法。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31939245\QQ\WinTemp\RichOle\YVH[6)BIF8)I@4K`R}7KA(5.png

网友:
贴片机啊

网友:
灯带上都有预留焊点呀

网友:
有一种接法叫做佛系接法

楼主:
灯带上没有预留焊点,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买回来的LED应该都是包装好的,已经有正负极的,一般的贴片LED目视也可也分清楚正负极的,一般有个缺角。

网友(2023-11-11):
引用 楼主:
灯带上没有预留焊点,所以请教各位大侠。

灯带都有焊点的,每隔多长距离可以剪断。飞线即可

网友:
正在看这种流水追光灯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