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

楼主(2018-09-20):
emmm,现在我跳槽到了甲方,做前期方案的设计,但是最近遇到的问题就是~

设计上,问题是解决了,领导希望以很低的价格完成,最好都能在1W以内能够实现。

但是因为是做的测试工装,很多都是首台设备,即便不是很复杂,外协厂商的报价也都是两三万的,这样子就确实很让我为难了,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
两三万,就算大批量也不会到1W以内,要不就改方案,要不就加钱

网友(点评):
在入职的时候,觉得设备厂商有些工装给的价格是真的贵,但是后面真的设计出来以后,我发现即便我把纯物料成本控制在3K以内,供应商报价还是很贵,因为要包含软硬件调通

网友(点评):
找其他厂家做

网友(点评):
其实我们自己的产品是很贵的,用于中低高端产品的测试。 中端的产品,就要五六万了,不过研发领料就不算成本

网友A:
有些东西的成本放在那边了,这种时候要降低成本就是制定内部标准,比如配件A,每个产品尺寸不一样大小,但是外形差不多,那么OK,全部修改为一样尺寸通用型,这种情况下,前期会有一阵混乱,很烧钱,后期就会发现采购成本越来越低到最后只需要准备些许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东西的成本放在那边了,这种时候要降低成本就是制定内部标准,比如配件A,每个产品尺寸不一样大小,但 ...

主要我们现在,设计人员就我一个,我前期是把大概方案给定下来,当然也会出三维图,把大概的模型搭一下。

虽然有些项目我们也是基于市面上产品进行修改,但对于非标厂商来说,没有经过实际制作验证的,也还是存在研发风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我们现在,设计人员就我一个,我前期是把大概方案给定下来,当然也会出三维图,把大概的模型搭一下。 ...

举个基本的例子,比如你要固定一个东西,A项目用的是M6,但是B项目用的M8,这时候,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就该把在M8和M6里面抉择一个出来,降低了采购的品种,这就是降成本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举个基本的例子,比如你要固定一个东西,A项目用的是M6,但是B项目用的M8,这时候,在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 ...

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测试设备,目前一般先制作一台这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主要是我们现在的测试设备,目前一般先制作一台这样子~

你们是不是有连续的订单?每个订单的不同规格的产品,部件上采用模块化设计,增加通用的零件,尽可能的采用同型号替代件进行不同的组合来完成不同项目订单的不同设计要求,这样的话库存不会额外买很多零件,设计外加工也不会零零碎碎增加很多不一样的配件,另外因为同样的配件生产上就会简单很多,报价也会降低。说到这你还不理解那就没办法了。

网友:
给厂家报价的时候,可以要求供应商按BOM表拆分零部件单独报价,调试费单独列出...
那样压价空间更大

比如总价3W,各种物料加一起1.5W,调试费用1.5W
向上汇报时也好办一点...
因为物料成本接近BOSS心理预期,批量时调试费用也可以大砍一刀

网友(点评):
嗯嗯~我从学校里刚毕业没多久,以前是自己设计,自己在学校车间里组装的~ 刚开始的时候,和领导说,这些设备成本应该不会很贵,我设计出来确实选料成本都不高~ 有些工装是走量的,有些可能总的只做一两台。

网友:
看你的零件多少,零件要求怎样,目前机加 工的价格都比较透明,自己可以核算一下对方的报价看是否合理

网友:
楼主,我想做一台非标机器,可以帮忙设计吗

网友(点评):
emmm,你不划算呀~我一天至少要收五六百。

网友B:
楼主什么学校啊这么好,我没有非标设计经验,在想要不要继续去上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什么学校啊这么好,我没有非标设计经验,在想要不要继续去上学算了。。。。

不要想当然的觉得什么什么,走出家门,先开始吧。虽然我国庆在家也很颓废,但是到公司,就自然忙起来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