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盐雾试验主要是指哪部分?相关标准有哪些?

楼主(2018-09-20):
采购油缸,需要盐雾试验,但不知道油缸的通常盐雾试验是指哪部分?是指活塞杆还是整个油缸?同时盐雾试验的执行标准有哪些?有了解的,请赐教下,谢谢。

网友:
盐雾试验主要是检验金属材质耐腐蚀能力,至于哪个部位,根据在湿环境中的暴漏程度而定

网友A:
看实际使用环境吧,一般是活塞杆,通常买回来的油缸是不会做盐雾试验的

网友:
盐雾实验由油缸厂家提供

网友B:
镀铬活塞杆(单边0.015左右厚度)24小时就生锈了,到0.03厚度的常规镀铬活塞杆48小时左右生锈,48小时以上的要采用适当的镀铬工艺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实际使用环境吧,一般是活塞杆,通常买回来的油缸是不会做盐雾试验的

我们这使用环境比较差,一般都要求,昨天问到一个人,说也是活塞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铬活塞杆(单边0.015左右厚度)24小时就生锈了,到0.03厚度的常规镀铬活塞杆48小时左右生锈,48小时以上 ...

主要也是活塞杆是吧,你说的时间是试验时间,还是实际寿命?我们这一般都是3层,0.09mm以上,有时候还镀镍。以前要求厂家按iso3768执行,但标准早过期了,厂家也不看,所以,现在需要重新制定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