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图纸看不懂,跪求大神来办我看看,实在看不懂啊!

楼主(2018-09-20):
真的看不懂啊,用百度翻译也白搭!

这个是铸铝件,后期表面要怎么处理?

网友A:
英语看不懂  不是有法语解释么

网友(点评):
绝对的人才

网友:
看着就是一些公差啊,圆角啊,表面处理啊之类的要求,关键你得有这些标准啊。不然就算翻译明白了,也是没法做啊。

网友B:
单位是什么,毫米?英寸?

网友(点评):
中括号里是英寸

网友:
主要看NOTE和NOTA提示的最后一行就行,其他的基本就是一些公差、圆角、表面质量、材料之类的要求,单件表面要求喷漆处理,装箱时要求用刨花屑进行保护。只是从字面上看的,有可能翻译不准,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位是什么,毫米?英寸?

尺寸上面是mm,括号里面是inch

网友:
以后跪求之类话不要说了,有能力就帮帮,跪求-没有那个必要

网友:
英文图纸光看这个很难看的出来的,要整体一起看就很明白了,跟GB的其实没啥区别

网友:
哈,楼主得自己辛苦了

网友:
楼主是来考试选拔的。总有合格者!

网友:
阳极氧化 alumilite 204 膜,膜厚0.01mm,膜厚重21mg/平方英寸

网友:
刚漏了一点,阳极氧化后还要喷清漆

网友:
其他常规的技术要求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语看不懂  不是有法语解释么

哈哈,就服你,下面还有法语解释

网友(点评):
你是高手

网友C:
百度翻译 你不会么?

网友:
翻出英汉词典一条条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翻译 你不会么?

百度翻译的  我都看不懂翻译

网友:
法语也看不懂

网友:
之前我也翻过英文图纸 只能说我能力有限

网友:
看最后两行的表面处理和特别保护就好了。
表面处理:aluminum company of America 意思为美国铝业公司 alumilite 是铝合金的阳极氧化 204 就是阳极氧化的代号了。后面的minimum coating thickness 是最小膜厚 , minimum coating weight 是最小膜重。
这样这行的意思就明白了,翻译过来是表面处理:美铝公司的阳极氧化处理方法,代号204,最小膜厚为0.01mm,最小膜重为21mg/平方英寸。后续就可以和客户要表面处理的标准了,或者采用能达到指标要求的国标。
最后一行的specific protection
是在阳极氧化的基础上加上沥青漆作为保护。
如果客户在提供标准上有难度的话,可以先做样件由客户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英语看不懂  不是有法语解释么

二营长,把他娘的意大利面端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