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享一款可以查看3D格式的小软件

楼主(2018-09-20):
如题。现在车间的电脑需要查看3D图档,不用作图,但是电脑配置较低。常用的SolidWorks,UG,PROE等3D软件电脑带不动。

求大佬们分享一款可以查看X_T,step等中性格式的小软件。

网友:
CAD迷你看图

网友:
试试这个http://www.swbbs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867&extra=page%3D1

楼主:
3楼推荐的软件可以,挺不错的 很小巧功能齐全。
这个是在另一个论坛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

看3楼的链接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solidworks,转成EXE 格式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用的是solidworks,转成EXE 格式可以的

我不可能把前面两三年的图档拿出来一个个转换。

网友:
SolidWorks有自带的EXE。导出来不需要小软件都能看

网友C:
如果你使用的是Pro E软件的话,可以把零件“另存为“→“PDF U3D”保存这个格式,然后用(并且只能用Adobe PDF软件打开)PDF软件打开,就可以查看3D图了,不需要安装专门的3D看图软件。我一般给框架加工厂的焊接工看图就是用的这个办法,他们电脑配置低还用的XP系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使用的是Pro E软件的话,可以把零件“另存为“→“PDF U3D”保存这个格式,然后用(并且只能用Adobe  ...

大师,感谢耐心解答,这种保存方式我用过。但是目前图档很多,还有好几年前的东西,目前不可能把几年前的图档一个个打开然后保存成3D PDF打开的格式。
所以只能寻找一种可以开3D图档的小软件了。
三楼推荐的那个软件合适

网友:
可以安装UG8.0版本的,对电脑应用无压力。

网友:
我来推荐一个,sview,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