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枪参数

楼主(2018-09-20):
求教大神关于胶枪的参数。
1、最大喷射流量(L/min
2、最大输出压力:扳机比率  18:1  12:1    7:1     25:1MPa)等
3、喷射宽度:(可调)
4、最佳喷射距离:(mm

扳机比率是什么意思,相关计算公式有谁知道,感激不尽!

网友:
这是打胶枪么?

网友A:
出口堵死情况下,扳动多少次能达到1MPA压力,表明输出压力方面的最大能力

网友:
这个貌似应该计算受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堵死情况下,扳动多少次能达到1MPA压力,表明输出压力方面的最大能力

扳机比率越大说明越省力,这个和弹簧本身的参数和行程有关系是吧?假设扳动18次达到1MPA,是不是就是18:1,应该不是这样理解吧?

能不能再具体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