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探头穿过水箱的密封结构?

楼主(2018-09-20):
如图所示:
绿色的为热电偶测温探头,棕色的为铜套,黑灰色的为石墨套。绿色的测温探头紧贴铜套,测铜套的温度。其余空间,充斥冷却水,为不锈钢水箱。

想用这种结构来冷却铜套,同时测铜套的温度。

但问题是:
1. 测温探头穿过冷却水的壳体,该怎样密封呢?选端面密封,探头的端部要紧挨铜套,同时还要用探头的尾部密封,似乎不可行!
2. 如果探头的尾部定做,用轴向密封,能定做或买到这样的探头么?
3. 如果换贴片式的测温元件,贴片式元件的引线,如何穿过冷却水的水箱,而不漏水?有这样的插头?有这样的密封方法么?

网友A:
水箱中间焊接一横向管,管两端与不锈钢筒焊接不漏,热电偶穿管(管里面可以填充石墨石棉等隔热物)而过,测量铜套温度不可以吗

网友(点评):
感谢!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点评):
那根横向的管能和铜套焊接在一起?保证不漏么?什么金属的?铜套是铜,水箱用不锈钢,能保证横管和铜套、和不锈钢都焊牢么?

网友(点评):
至于是异种材料焊接,可咨询焊接专业人员,也可不焊加工螺纹压垫密封(管两端),这个需要出个方案,各方讨论下,这个管怎么密封,怎么连接,怎么固定,热电偶与管又怎么连接固定密封,诸多细节,需要一一确定才可...

网友(点评):
大致思路是这样,是螺纹压还是焊,具体细节需要认真考虑敲定,多出几个方案讨论下,看看可靠性(包括可能的意外)和实施难度,再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箱中间焊接一横向管,管两端与不锈钢筒焊接不漏,热电偶穿管(管里面可以填充石墨石棉等隔热物)而过,测 ...

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箱中间焊接一横向管,管两端与不锈钢筒焊接不漏,热电偶穿管(管里面可以填充石墨石棉等隔热物)而过,测 ...

赞同

网友:
一楼正解,这种密封性问题只能专业回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