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的圆坡口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9-20):
这个部件是除尘器的灰斗。因为我是搞公司的非标机械的,除尘器上的问题不方便去问。
图片上是坡口(不知道算不算是),附件是整张图纸。两个槽钢拼接时预先切出坡口可以理解,为什么是圆的呢。。。一般坡口不是V形吗,而且这样加工也不方便,一般这类图纸车间工人都是直接按V形做了吧。
百度网盘地址:https://pan.baidu.com/s/1Ib-vhHsvvQ0LmaT1EPdXwA

楼主:
顺便问一下,如何让附件免费下载。。。不会搞。。

网友:
扩大分散应力部位,避免受力焊缝开裂

网友(点评):
但是为什么要用圆形坡口呢

网友(点评):
因为V型坡口还是存在尖角应力集中,所以圆弧型是最合适的形状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如何让附件免费下载。。。不会搞。。

发网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一下,如何让附件免费下载。。。不会搞。。

我好多次不小心点到了,事实我又不需要这个附件,积分还是被扣了,这点感觉有点坑

网友:
这当然是为了方便焊接啦

网友:
破口一般都是用来做弧焊工艺的。

网友(点评):
主要是不懂为什么是圆形的坡口,好像标准里没有这种形状。

网友:
防止挤压

网友A:
有其它结构用途?是不是抄袭的厚钢板焊接,打的U型剖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其它结构用途?是不是抄袭的厚钢板焊接,打的U型剖口?

是的我今天看焊接工艺的时候也看到了,原来还有U型坡口这种东西。。。应该就是了。薄板用V型,厚板用U型,此处估计是为了减小应力的设计,虽然还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也没有相关的设计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