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分离后重新啮合的问题

楼主(2018-09-20):
如图所示机构,下面齿轮驱动齿条向右移动,移动到位后,上面齿条会完成向上提升,旋转等动作,动作结束后回来,下降到齿轮上,然后齿轮带动其向左移动。
现在的问题是,齿条完成提升旋转等动作后,回来时精度不可能控制到和刚刚分离时那么精准,那就有可能两者的齿顶面顶住了,导致齿条下降不回来,求助大神~~

楼主:
顶起来,坐等大神解决~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齿条下降的同时,齿轮开始空转,这样啮合成功率会不会高很多

楼主:
我刚想了种实现方法,就是齿轮不做全齿轮,有一部分无齿,齿条上升后,我们控制电机继续转动,把无齿的部分向上,大家看可行否。

网友:
好像很蠢的样子齿轮齿条不能一起提升吗?

网友:
为什么不让齿条不动昵,上升的零件和齿条之间再做两个零件做定位用

网友:
装配都不能保证一次就能装配啮合很完美

网友:
分析齿条回来时为什么不能回到原来位置的原因

网友:
齿条做个端面定位,每次端面定位后在下降,齿轮上也做个定位点,保证每次齿轮某个齿停在定点处这个不难做。

网友:
http://www.iqiyi.com/w_19rvwk546h.html
以前有过帖子讨论齿轮齿条的离合问题,你再找找。貌似这个视频的运动模拟还是有点问题,齿条的前半段是光的,应该是从这段开始和齿轮啮合。如果是齿轮主动,貌似不好解决。

网友:
这种无法实现快速啮合,采用慢速接近试试看。

网友:
大家都没有移位,差个几十丝没有关系的,别差的太多太离谱当然啮合不了了。

网友:
齿轮弄个弹性的,可以回弹

楼主:
嗯,做定位和把齿顶修圆都是不错的主意,谢啦

网友:
别在齿轮齿条上动脑筋,因为你没调戏过,你不知道。在齿条和产品间加一个顶升机构吧。

网友:
这种结构注定了齿轮或者齿条的寿命很低。

网友:
齿轮啮合中心距老是变化~~~,还是需要考虑的吧

网友:
做一个定位导向机构,喇叭状,当齿轮条下降时候,可以做定位。

网友:
齿轮齿数增加,模数减小

网友:
说实话, 感觉这个结构不是很靠谱, 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是不是一个输送带? 齿条在托盘上?
为什么不把顶升机构坐在齿条上面呢? ....这个楼主能大概描述一下设计初衷吗?

如果仅仅针对这个结构, 说实话, 没有好的建议. 无法保证稳定和寿命..... 如果能确保齿条升降前后的两者相对位置不变, 相信也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但为什么位置会变呢? AC电机? 不带刹车? 升降机构的导向精度很差?

希望有更多的信息....

网友:
将提升装置改一下,齿条不动,换个工件提升旋转,然后回来直接落在齿条上

网友:
这种设计感觉很不靠谱

网友:
你看看齿条前面能不能加个弹性滚柱,来完成齿轮和齿条的定位!

网友:
建议做一个齿轮与齿条的联动机构,保证二者始终对应

网友:
关键是:

“回来时精度不可能控制到和刚刚分离时那么精准”的理由。

网友:
这个动作从来没想过 大兄弟 期待结果

网友:
顶起来,求大神解答。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增加一个可摆动的齿轮,通过扭力弹簧保持向上的压力,再增加一些限位结构。当齿条下压时,与摆动齿轮接触,没有刚性碰撞。
即使没有啮合,待齿轮转动后,会自然啮合。

网友:
是否可考虑图片结构,增加一个小的摆动齿轮,通过扭簧产生向上的力(配合限位结构),齿条下压时,和摆动尺寸接触。当齿轮转动时,会自然啮合。

网友:
参考一下离合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