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松动预警

楼主(2018-09-20):
公司设备地脚螺栓由于震动,总是松动,不及时检查还会掉落,有点危险,如何设计一种带松动预警装置的螺栓,最好能通过通讯电缆将信号传输到控制台。

网友A:
很有想法,没见过这种预警装置。由于震动而松动,要不试下法兰螺母或者开槽螺母配合开口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有想法,没见过这种预警装置。由于震动而松动,要不试下法兰螺母或者开槽螺母配合开口销

防松的方式有很多种,这个我们知道,但是如果已经松了,可以将信号传递给操作者,还很少见。

网友B:
搜一下:螺栓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一下:螺栓传感器

好的  谢谢

网友:
为地脚螺栓防松做个自动报警装配,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因为成本太高,一般不会这么做;地脚螺栓为什么会松动?为什么不想个办法保证装配在使用过程中不松动呢?

网友:
油漆笔画个线,每天下班检查下呗,几乎零成本

网友:
好像有相关的压力传感器。

网友:
螺栓松动就是螺栓旋转出来了,楼主不如在螺栓旋出来那个方向上增加个接近开关之类了,螺栓或者螺母一靠近就给系统一个信号

网友:
螺纹部分割掉,重新焊接一段新的,要用双螺母紧固,在设计范围内不会再松动。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接近开关检测平台高度,如果发展位置有变动,立刻反馈出来。

网友C:
螺栓打上标记胶,旁边装个摄像头就好了伐。。。。。但是感觉没什么意义,靠人监控永远是不可靠的。。这个情况改打保险打保险,改换螺栓换螺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栓打上标记胶,旁边装个摄像头就好了伐。。。。。但是感觉没什么意义,靠人监控永远是不可靠的。。这个情 ...

谢谢,目前需要维护人员定期检查,跟安装监控也差不多了,但想把这步骤省略。

网友D:
不知道那个永不松动的螺母,有吗没有用?淘宝可以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那个永不松动的螺母,有吗没有用?淘宝可以搜

听说过,据说最开始是日本产的,挺牛的一家公司。我去找找

网友E:
在螺栓头部和零件接触部位放一个压力传感器,时刻检测预紧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螺栓头部和零件接触部位放一个压力传感器,时刻检测预紧力。

找到两家卖这东西的,一个是比利时的,一个是意大利的。这块领域国产化还不多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目前需要维护人员定期检查,跟安装监控也差不多了,但想把这步骤省略。

哈德洛克螺母确实很牛,很多人在做,但是超过他的据我所知没有。还有SPL螺母防松效果也是不错的,而且比较容易买到。

网友F:
油各种防止螺母松动的方式,最简单的是破坏螺纹,焊死。或者打孔使用开口销。或者使用螺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德洛克螺母确实很牛,很多人在做,但是超过他的据我所知没有。还有SPL螺母防松效果也是不错的,而且比 ...

好的,谢谢  我抽时间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油各种防止螺母松动的方式,最简单的是破坏螺纹,焊死。或者打孔使用开口销。或者使用螺纹胶。

我们使用的设备偶尔还会需要移动位置,螺母要拆掉所以尽量不破坏螺母本体。

网友(点评):
打孔穿销子,比较简单有效

网友:
螺栓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