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臂梁计算请教

楼主(2018-09-20):
如下图,一根Q235圆钢,一端固定,可承受最大的力F如何计算
就是求,能导致这根圆钢断裂的力F的公式
小弟非机械专业,但是眼下又急需计算,看书是来不及了。
请诸位大神不吝赐教(假设L=500mm,φd=φ100)

网友A:
M=F*L
W=PI*D^3/32
σ=M/W
Q235B:σb
对比上面两个数据,注意单位统一

网友B:
你这应该是先弯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L
W=PI*D^3/32
σ=M/W

多谢兄台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应该是先弯才对啊

是的,为了尽量忽略弯曲,所以直径搞的大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M=F*L
W=PI*D^3/32
σ=M/W

W=PI*D^3/32

这个没看懂啊
请大侠明示。。

32是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