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精确测量孔到边的距离

楼主(2018-09-20):
各位大神,手头只有游标卡尺,如何测量工件上孔中心到边的距离或两个孔中心的距离?

网友:
我一般测孔边最小尺寸和最大尺寸,相加平均

网友:
使用300卡尺,测两孔最远的两个圆弧边的距离,减去孔直径后就是两孔中心距

网友:
假如是板上打孔,用钢皮尺贴合平面目测,读数记录,游标卡尺校对。同意的举手。

网友:
我选择最远距离减去直径

网友:
内爪量一次,外爪量一次,取平均值

网友:
测量两孔最远距离,然后再减去两个孔的半径。

网友:
8楼较好,减半径

网友:
避免用外量爪好

网友:
孔里插一个和孔一样大的柱,用卡尺测量柱到边的距离,再减去柱的半径,得到孔中心到边的距离

网友(2019-09-05):
插个销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