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件

楼主(2018-09-20):
求助:怎样把这两个零件分离,切掉中间部分,怎样去毛刺

网友:
做个夹具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材质?

塑料的

网友(点评):
塑料分很多种

网友:
做个冲切的工装,然后在打磨一下切断处毛刺。
或者外观需求不大,向没缩一个缺口,这样切断时不会超出。

网友:
或者在背面做个潜入胶口。

网友:
这个浇口太大了吧,用斜口钳剪短,毛边手工用刀片修剪

网友:
这种灯罩的,应该直接做潜伏式浇口吧。而且料口没必要这么宽这么厚。

网友:
隔行如隔山啊
海埂大坝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9-10-25):
这种灯罩应该时PC材料,很硬。如果设置潜浇口,表面会有凹陷。但先浇口是出于什么考虑做的这么大呢?担心流痕?还是料花?更改下浇口就不会难削除了

网友(2019-12-18):
用裁纸刀切料,后用刮刀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