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储片机方案

楼主(2018-09-20):
空间2000*4000,叠40片玻璃,先进先出,不允许停顿,玻璃进去跟出来都是靠辊传输的

楼主:
玻璃规格1800*1200

网友:
做一个叠放的机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呵呵,玻璃厚度呢?
允许多大的外形尺寸?
效率要求多高?
进出方向呢?
预算多少?

这么丢个问题出来是不是太那个了

网友(点评):
厚度3 尺寸1800*1200 12秒一片 预算可忽略 大概有啥好的方案 其它都是细节

网友:
皮带滚入   气缸顶升堆叠    上面加气缸推杆顶出   皮带滚出

网友(点评):
玻璃堆叠不行 会划伤表面 而且大气压作用下 根本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