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不减速增扭机构,请大家评论

楼主(2018-09-20):
扭力放大  白齿轮上边的曲轴活塞为输入端,通过连杆将动力传动到白齿轮;白齿轮通过红色的弧形齿轮杠杆将动力通过连杆传递到滑块机构,滑块机构通过连杆将动力传递到蓝齿轮。
图中两个黄色区域的行程一样大,白齿轮与蓝齿轮直径一样、转速一样。

请大家评论:蓝齿轮的输出力是否大于白齿轮?

网友A:
1.T=9550P/n
2.向敢于挑战物理定律的大佬致敬!
3.简化一下这个模型,其实就是杠杆原理。那么,能谈一谈你是怎么保证两个黄色套管里的活塞行程相等吗?

网友:
确实是佩服佩服,社友勇于挑战能量守恒定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9550P/n
2.向敢于挑战物理定律的大佬致敬!
3.简化一下这个模型,其实就是杠杆原理。那么,能谈一谈 ...

两个黄色部分的活塞行程相等  主要在于齿轮杠杆上的定位  怎么说呢,其实输入端与输出端就是相似三角形的关系,白齿轮的运动距离为齿轮的半周长,蓝齿轮的运动距离为齿轮的直径,齿轮的半周长与直径会产生一个比值,齿轮杠杆的定位点就是靠这个比值寻找的合适位置。所以可以保证两个活塞的行程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9550P/n
2.向敢于挑战物理定律的大佬致敬!
3.简化一下这个模型,其实就是杠杆原理。那么,能谈一谈 ...

对于转速不要考虑 我已经验证过了  绝对总的转速相等,也就是说输入端旋转一圈,输出端也旋转一圈

网友:
又是这个贴。 学学机械运动和力学吧。
最简单的功等于力乘以距离总该知道吧。
你的问题关键就出在活塞的直线运动通过齿轮的圆周运动再变成齿条的直线运动,行程增加了1.57倍,你觉得力不会发生改变吗?
上次已经提示你了:活塞的直线运动变为曲轴圆周运动是关键,力的变化是正弦曲线,有空自己认真算算

网友(点评):
层主犀利。。。。在我的认知领域里,你的说法是对的。或许别人早就超出了你我的认识呢。

网友(点评):
不是第一次遇到永动机的问你了,有个老工程师说他发明了水力永动机,结果被人骗了毕生积蓄还欠巨债。他还不死心要卖房子继续投入。列了一堆流体力学公式证明他多么正确,我就问他你把功和功率弄清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黄色部分的活塞行程相等  主要在于齿轮杠杆上的定位  怎么说呢,其实输入端与输出端就是相似三角形的 ...

杠杆原理有个公式
F1*L1=F2*L2
F的单位是N,L的单位是M
F*L最后的单位是N.M
你再看看扭矩的单位是什么?现在明白什么叫扭矩了吗?
你连杆支点的位置不同,L1不等于L2,F1也不可能等于F2。
所以,你这个单纯如果想输出更大的F,没有问题的,杠杆足够长,地球都能撬起来。
但是,扭矩不会变(不考虑质量和摩擦)

网友:
我也不细看,也没兴趣分析
假定你算的是正确的,总转速一致,但你扭矩怎么算的?是不是扭矩不稳定,时大时小,这么算来还是和原电机一致

网友:
所以靠这个原理可以用1W的电机带动汽车跑了咩?所以以后用手机电池和1W的小电机就能造车了,科技进步真是改变生活!这对新能源造车势力真的蠢,用那么大的电机,不仅贵还耗电!

网友B:
牛顿要从坟墓出来了。

网友:
蓝齿轮,这压根就不会转向挑战物理定律的大神致敬

网友(点评):
大杠杆一直转,蓝齿轮上面的活塞直接拉脱了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牛顿要从坟墓出来了。

瓦特也要出来

网友:
凡人们,颤抖吧

网友:
楼主,赶紧把贴删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