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熔池流动形成的焊瘤该怎样解决?

楼主(2018-09-20):
  如图1所示,三爪卡盘装夹内孔对零件进行立焊,拐角处的熔池由于重力作用在凝结前流动下来形成焊瘤,影响外观和焊缝质量(图2所示)。请专家进行了分析,专家说:“拐角处的R10太小,熔液容易流下来,建议加大R。”但是,客户似乎不同意改图。于是,只有另寻办法。我们试图改立焊为平焊(将零件翻转90°放置,让焊缝水平放置),焊后发现重力作用下熔液依然流动也会导致V形坡口不能充分填满,被有经验的焊工师傅直接判定为不合格,而且焊缝宽度不均也会使熔液不能充分填满焊缝。
现在我想到两套解决方案:
1、V形坡口先机加工一刀,保证焊缝宽度均匀,另外焊接接触面也飞一刀。
2、改V形坡口为角焊,似乎可以解决熔液流动的问题。

请各位社友看看方案可行不,如果不行,请大家提出更好的方案。谢谢大家的帮助。
坡口形状、拐角R、焊瘤、手绘零件图如图所示。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网友A:
调焊接参数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焊接参数就好了。。

如何调参数?

网友:
协调不好
重新做TCP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调参数?

无非电流、电压。电流控制熔深,电压控制熔池宽度,归根结底是对焊接线能量的控制。。。最简单的方法,找个靠谱的焊工,来焊,然后把他的焊接参数丢给机器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