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型液控柱塞泵的先导手柄?

楼主(2018-09-20):
选型了一个danfoss液控变量柱塞泵,想选型一个先导控制手柄、摩擦定位,想问一下,这个先导控制手柄该如何选型

网友:
液控变量泵很少见。先导手柄,主要看控制输出压力,控制曲线,这个东西挺关键的,尽量买好点的。

网友:
先导控制是用小压力控制大压力。你看看柱塞泵上先导控制口的进口压力是多少?如果有先导控制系统,看看先导控制单元的先导控制泵的工作压力和流量是多大?根据这两参数去选先导控制手柄的技术参数,其他功能根据你的要求去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