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纹孔内,铁屑清洗的问题

楼主(2018-09-21):
冲压坯,孔也是冲出来的,我们这工艺是先磨一个大面,然后倒角,再攻螺纹,之后研磨两面,再过一次毛刺机,之后用柴油清洗,后序在客户那边还会清洗;现发现螺纹孔内的铁屑清洗不掉(多半是研磨和毛刺机磨出来的铁粉粘在螺纹孔内),客户装配的时候螺纹孔内的铁粉被挤出来了。想请教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或许想法思路清洗螺纹内的铁粉。
注:螺纹是M6-6H的.

网友A:
高压空气 吹

网友(点评):
谢谢♪(・ω・)ノ,厂内有气枪,可以提一提,不知道先把工件弄到超声波机内洗一洗再吹会不会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空气 吹

超声波有点大材小用了,不就是吹个铁屑嘛,没有必要,除非有清洁类的文件规定,或者你公司有钱没处花

网友:
正常铁屑吹一吹就差不多了,就怕是没加工好的,我遇到过没加工好的,一是铁屑怎么都弄不干净,二是这种情况一定伴随着螺纹毛刺

网友:
请过毛刺以后 大部分拿气枪吹就能吹干净。精密加工零部件也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B:
磨的铁屑像粉尘一样,一吹就能掉了,但是丝锥攻丝的铁屑比较硬,不太好吹出来,所以建议在攻丝是使用挤压丝锥来攻,基本上不会出现太大的铁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磨的铁屑像粉尘一样,一吹就能掉了,但是丝锥攻丝的铁屑比较硬,不太好吹出来,所以建议在攻丝是使用挤压丝 ...

我估计他没办法用挤压丝锥,因为他的底孔是冲出来的不是钻出来的,底孔无法保证~~~其次根据楼主表述铁粉来自于攻丝后的磨,所以和攻丝本身用那种方式关系不大,而且铁粉遇液体吸附性本来就很强,光是洗是洗不干净的,必须用高压的东西冲,另外我在想一个问题,楼主为什么先加工螺纹孔,一般螺纹都是最后加工的

网友(点评):
不把攻丝放在最后是因为,工件表面要求的光洁度很好,不能有划伤、磕碰伤等等,先磨后面流转的步骤会变多,容易让工件出现瑕疵;商家退的货回来拆了两箱,没看到有图片上面的问题,量少,领导说直接分选然后刷子刷

网友(点评):
@isuaa 原来如此,那你就用气枪吹就可以了,估计吹了再洗应该就没问题了,如果先洗再吹可能还是不干净

网友(点评):
直接用风枪怼到孔里边,可以保证没有铁屑的,就是在出货前吹一遍就好了

网友:
挤牙就不会有铁屑了

网友(点评):
额...大佬,用螺纹的检具挤吗...

网友:
吹出来吧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吹应该是最节省人力的方法了,吹了再看有没有杂质,有的话再用刷子应该很不错(方案领导意见定了,现在也只能拓展下思路)

网友:
攻丝的时候,丝锥是有油的,然后研磨,那么螺纹孔内肯定连同铁屑一起,被黏在孔内壁。根本无法清理干净。建议更改加工工序。这就是工艺工程师的事情了。

网友(点评):
嗯,大佬说的很对,现在工艺上的确把攻丝和研磨放在前后,中间没有清洗或者其他过程

网友:
一般用超音波或煤油清洗呢,比较彻底,但是成本偏高一点点!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大佬方法不错,现在客户发现,只是返修,不需要这样,如果以后客户要求一个都不能漏,倒是可以加这个步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