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连接

楼主(2018-09-21):
在看手册
1.胀紧套的原理,手册里面只画了结构图,为什么就能胀紧了,想不通。 有大侠给画个形象
的结构答答疑。
2. 具体应用。 举几个具体的应用例子。没有应用的例子感觉不能理解和把握。
 有模型 装配图的欢迎上传示例。

网友:
你去看看膨胀螺栓结构就懂了

网友:
很简单的,2楼说的对。

网友A:
胀紧连接自定心性比较好,拆装方便,靠摩擦传递扭矩。现在也有国家标准,能传递多大扭矩都能查到数据,结构上比较简单。

网友:
很简单,上某宝上买几个,挑最便宜的,回来直接拆开对照原理图就什么都懂了

网友:
6楼正解 不过楼主好在你不是在研究原子弹

网友:
就是利用摩擦力

网友B:
样子是这样的,尺寸随便画的,下面的胀芯放入上面的胀套(不知道叫什么随便喊的可能是错的说法),然后连着丝杆,一进一出,就可以实现紧和松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胀紧连接自定心性比较好,拆装方便,靠摩擦传递扭矩。现在也有国家标准,能传递多大扭矩都能查到数据,结构 ...

热心助人!

网友(2020-02-24):
引用 网友B:
样子是这样的,尺寸随便画的,下面的胀芯放入上面的胀套(不知道叫什么随便喊的可能是错的说法),然后 ...

一般什么情况下使用胀紧连接 ,或者什么设备上有使用呢

网友(2023-08-07):
1、
2、标准的胀套有二十多种,每种的结构都不太一样。
3、生产这东西十多年了,欢迎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胀紧连接自定心性比较好,拆装方便,靠摩擦传递扭矩。现在也有国家标准,能传递多大扭矩都能查到数据,结构 ...

这个是欧标的锥套,不是胀套。

网友:
给我个地址,免费送你样研究

网友:
楔形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