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默认魔板问题

楼主(2018-09-21):
大家好,我安装过SolidWorks16的,最近在打开无论是stp格式还是x_t格式的都会出现默认魔板无效要重新选择,一两个零件还好,几十上百个零件这么一个一个选太麻烦了。哪个大神指导一下该怎么改一下默认模板呢。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拐角齿轮图标的系统选项设定  点进去    找到默认模版  重新设置一遍    (直接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拐角齿轮图标的系统选项设定  点进去    找到默认模版  重新设置一遍    (直接点就行)

正解啊。。 我刚刚也是这么点了一下。。在打开就可以了 太棒了谢谢

网友:
楼上正确

网友:
3楼正确

网友:
三楼正解,学习了,感谢

网友:
没有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