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厂的手机表面贴的膜如何保证没有气泡

楼主(2018-09-21):
请教各位大神,有些手机出厂的时候是带着钢化膜的,这些膜是怎么贴在手机上的,是怎么保证没有气泡的,有知道相关消息的,请分享一下!

网友A:
贴膜机,就是手机定位好,真空吸盘吸膜,伺服放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膜机,就是手机定位好,真空吸盘吸膜,伺服放到位

这样是没法保证没有气泡的,已经试过了

网友B:
不清楚,但是我想如果在车间无尘环境下,机器贴膜力度均匀,应该很容易没有气泡的

网友C:
1、去马路边看看贴膜小哥的骚操作,设计个自动化的机构
2、某宝搜索贴膜神器,买回来自己研究一下,改成自动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清楚,但是我想如果在车间无尘环境下,机器贴膜力度均匀,应该很容易没有气泡的

这是理想情况,但实际上出现气泡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机构是可以完全消除气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去马路边看看贴膜小哥的骚操作,设计个自动化的机构
2、某宝搜索贴膜神器,买回来自己研究一下,改成自 ...

路边贴膜小哥是人贴的,人贴的时候自带反馈的,哪里没贴好可以修正,机器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路边贴膜小哥是人贴的,人贴的时候自带反馈的,哪里没贴好可以修正,机器就不行了

贴膜神器是傻瓜式贴法,如果这种都满足不了需求,那放弃吧。机械贴膜是上方先接触(主要为了对摄像头孔位),最后下方接触,钢化膜是可以有少量的弯曲的,合理利用一下。

想要让机械duang的一下就贴好,就把贴膜神器的自动化工艺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膜神器是傻瓜式贴法,如果这种都满足不了需求,那放弃吧。机械贴膜是上方先接触(主要为了对摄像头孔位 ...

合理利用钢化膜少量的弯曲应该是个不错的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膜神器是傻瓜式贴法,如果这种都满足不了需求,那放弃吧。机械贴膜是上方先接触(主要为了对摄像头孔位 ...

支持

网友:
首先保证作业环境干净无尘,膜质量好材质均匀,然后从一个角往手机上贴,速度和力均匀就会一直,自己贴过都知道,好的膜是自己粘上去不会有起泡,膜不好技术再高也没用

网友:
有条件去人家屏幕厂家是怎么干的,偏贴还有真空贴都很成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理想情况,但实际上出现气泡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或者机构是可以完全消除气泡 ...

我自己经常贴膜,凭经验个人感觉,出现气泡的原因有两种,一种是屏幕上有灰尘,钢化膜贴上之后肯定有气泡。另一种是在贴膜过程中四周首先与屏幕贴合,将一部分气体封闭在了钢化膜和屏幕之间。所以在贴膜过程中,尽量选择无尘车间,其次,针对第二种情况,可以考虑在机构上实现钢化膜中间首先与屏幕接触,然后四周慢慢落下.这样也许可行吧?

网友:
贴膜前表面清洁能降低起泡概率,贴的时候最好还有软材质的东西边贴边压,朝一个方向压过去

网友:
手机厂家都是机器贴,当然都会有不良品,只是概率问题

网友:
去手机厂上班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手机出厂 不会自带钢化膜的  一般都是贴个普通的软膜 这个有很成熟的贴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