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压力变送器选型咨询

楼主(2018-09-21):
各位好!
最近做一个测试吸气阻力的装置要到空气压力变送器,个人没用过来想咨询下。
总体气路结构是真空泵---真空调压阀----流体控制阀-----分十头----节流阀---流量计----过滤装置----    一分三接头  ---1.数字压力变送器  2.过压保护阀   3.测试吸嘴。
大家也可以看看这个气路能不能优化。
测试工艺要求是吸气阻力小于3Kpa,原来试验用的变送器如下,领导说这个测不准,怎么测不准也没说清楚,让我自己试着选下型。
请熟悉的同志指导一下,有没有好的供应商推荐和选型技巧,谢谢!

网友:
这种压力变送器技术很成熟的了,不准应该是量程没选好?或者安装有问题?

网友:
这个不懂呢 希望有高手能帮到你

网友:
这个型号的量程大了点

网友:
基恩士可能会有这类传感器得选型使用方法,可以直接联系他们技术服务,会推荐合适得产品使用。

网友:
基恩士压力传感器

网友:
测试吸气阻力?

网友:
测试气路的最大工作压力有多大?

网友A:
你这个是用真空泵抽真空,测试整体管路造成的压降的测试?如果是的话我想请问你的过压保护阀用来干什么?吸气还有过压保护?抽成真空会坏?测不准是不是你选的变送器的分辨率不够!多少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用真空泵抽真空,测试整体管路造成的压降的测试?如果是的话我想请问你的过压保护阀用来干什么?吸 ...

我是有一个管状的产品,里面有几个器件,器件开有小孔来流通空气,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小孔有可能被杂物堵住。
目前从产品一端抽气测试产品的空气导通情况,会有一个压力显示,如果产品堵住了,负压就会大过测试量程,有可能损坏变送器,这个时候会打开和产品并联的保护阀,这样压力值就不会超出变送器量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有一个管状的产品,里面有几个器件,器件开有小孔来流通空气,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小孔有可能被杂物 ...

负压过大?绝对真空也才101Kpa?你的负压还能超过它?测负压的压力变送器会因为过高的负压而坏?哪里有文献告诉你的,让我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压过大?绝对真空也才101Kpa?你的负压还能超过它?测负压的压力变送器会因为过高的负压而坏?哪里有文 ...

选的是扩散硅传感器气压感应器,为了提高精度会缩小量程,精度是最大量程的0.25%,不同量程它的压力元件貌似不一样,我的测试量程也就-20Kpa到0Kpa,测试值一般在-9~-8Kpa左右,但是如果堵住的话就有可能超过了,达到-50Kpa左右吧,肯定是会超量程的,问了供应商瞬间加大压力是有可能会损坏变送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