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背隙如何消除

楼主(2018-09-21):
求教大神们是如何消除减速机背隙的?
例如:用伺服+减速机实现往复多点定位,单向定位完成后换向时的减速机背隙如何消除?

网友:
关键不是减速机的背隙,而是你旋转运动转为直线运动的机构是哪种,齿轮齿条?同步带?丝杠?

网友:
参考精密机床的传动方式

网友:
考虑精密减速机,或者在控制软件上设置反向间隙补偿。或者加光栅尺做闭环,

网友:
楼上正解,数控机床都是通过参数设置来调整背隙。

网友:
买个零背隙减速机

网友:
买个新的减速机

网友:
谐波减速机

网友:
两个齿轮错开安装,正向旋转时,一个齿轮接触,逆向旋转时另外一个齿轮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