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的可能性会导致数据丢失吗?

楼主(2018-09-21):
在很多使用STM32,HAL的例子中,通过中断接收UART数据,代码如下所示:
最初(开始接收):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 Rx_data, 1);

复制代码

中断接收完成后:
  • <font size="4">//Interrupt callback routine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
  •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 Rx_data, 1);
  • }

复制代码

我想知道,是否有可能在实际接收和再次启动中断的(接收完成)回调之后丢失字节。
或者假设上面的中断处理程序太短,数据仍然在UART缓冲区中?

网友:
理论上不会,UART接收完成才会产生事件
UART模块内部肯定会做缓存处理。
如果还担心丢数据,请使用DMA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