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吹气进料问题

楼主(2018-09-21):
万能的社区啊,救救我吧,帮擦个屁股,碰到麻烦了.
图中把塑料帽装进模具的15个孔中,我采用的是直接用气吹进去,当模具行走时,碰到孔了,塑料帽就被气压吹进去了,没有孔就抵在壁上。
有凸轮机构控制,不让第二个帽连续下落,重复进料(帽子是空的,大端开口).
目前碰到的问题是,吹进去了第一个,第二个帽子因为气压不下落,用如果用电磁阀控制不停开关,怕节拍不够。
有什么好办法解决?

网友A:
类似步枪弹夹式的,在上部放一个弹簧,压着塑料帽下降。

网友(点评):
上面是振动盘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步枪弹夹式的,在上部放一个弹簧,压着塑料帽下降。

听着挺有道理

网友B:
上方间断增压与模具行走配合同步,注意不影响吹气动作

网友:
气路上做一个通断阀, 模具带动 模具走一个孔位 气路的阀刚好转一圈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
滑轨上面设计一凸轮机构向下压塑料帽,凸轮行程由模具相邻两孔之间的距离决定。下面有气压顶着塑料帽,进料上端必须有外力克服向上的压缩空气压力。

网友:
气路上加一个气罐,起稳压和补充气体的作用,保证15个能吹完。

网友:
为什么要用气吹而不是双作用气缸打呢?
模具是运动的,而且孔距也是定的,其实你可以做一块隔板,跟着模具一起走,隔板装在喷器口与料槽之间,在孔的位置隔板开口,一到孔口气能吹到帽子,模具移动时气口被隔板挡着就吹不到料道上,帽子自由落下

网友(点评):
开始是想简单搞定了事,现在看更麻烦了,我刚想到的也是这种办法

网友(点评):
以前就是双作用气缸,模具必须停,整个过程耗时太长

网友C:
采用文丘里原理,借助气力产生的负压把物料带入,需要改结构;你现在的情况,前端没有排气口,气体的压力都作用在工件上了;先试试调小气体的流量和压力,在保证能吹动工件的情况下,在前端开几个排气孔泄压,看工件能下来么

网友(点评):
这办法如果试验出来确实应该算最好的,碟目前条件难以试验,只有今后找机会把这种办法摸个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方间断增压与模具行走配合同步,注意不影响吹气动作

下面间隙吸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采用文丘里原理,借助气力产生的负压把物料带入,需要改结构;你现在的情况,前端没有排气口,气体的压力都 ...

这个办法比较简单。排气口开在第一个物料和第二个物料之间,当第一个物料被压缩空气吹进模具中,第二个物料由于1与2之间有排气孔,第二个物料底部压力比顶部压力低而落下。排气孔要尽量小,否则,影响吹气压力。

网友(点评):
看来大侠深精此道啊,受教了

网友:
卡和出气互锁控制啊,顶部加吹气减少掉落时间,同样互锁控制

网友:
加一个同步的转接物料转盘可行吗

网友(点评):
考虑过,好办法,但目前用不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在有气压的位置增加一个排气孔,消除气压,使他们能受重力自己往下掉。

网友(点评):
我也想啊

网友:
你只是感觉电磁阀通断的节拍跟不上。
你试过了吗?电磁阀响应时间都是毫秒级。
你节拍是多少?

网友(点评):
吹气时间是0.133秒,断气时间是0.117秒

网友(点评):
帽子水平行程60mm

网友(点评):
帽子落下高度是13mm

网友(点评):
刚和电气讨论了,不仅是电磁阀和管路问题,程序都反应不过来,现在PLC一个循环都已经0.13秒了,都超过了我的吹气时间

网友(点评):
已回复邮件,请查收。

网友:
如果要吹气,建议不要用电磁阀,应该跟不上。用机械式通断阀加凸轮控制吹断气,5秒内转15圈。

网友(点评):
我也对电磁阀反应速度没有了解过

网友:
方案一:上面放配重块,在塑料帽盒底部可以钻孔,让气派出去,就是10楼说的方案,可以尝试,而且钻孔如果效果不理想也不影响原来机构,钻几个孔应该很方便。
方案二:成本高一点,末端增加感应器 ,感应到了就吹气,用高速电磁阀,反应速度毫秒级别。

网友:
能否采用电控使得模具的前进时刻和吹气时刻相互配合

网友(点评):
经过几次讨论,只有机械才快,电气配合不行。整个过程时间限制了

网友:
  目测除了吹气问题还有其他跟严重的问题。
1) 如何保证来料滑轨在5秒内供送15个塑料帽不卡料。

2)模具上15个腔加间距目测1~15个塑料帽中心距700mm 长,5秒时间内跑700长,1秒跑140mm,0.1秒跑14mm,0.01秒跑1.4mm,
     就算模具上的孔比塑料帽大2mm,如何在0.01秒时间内把30 mm长的塑料帽吹进模具中。

3)如果没有完全吹进模具中时用什么来检测,在0.01秒的时间内用什么来控制开停。

网友(点评):
大侠考虑的很周全,目前已经试过进料速度很快,瞬间就吹进去,需要气不停的吹着才行

网友(点评):
那你按9楼说的方法去做个隔离板,这个方法比较靠谱稳定。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后分享下。

网友:
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在边上开个槽,在槽口装个旋转的圆刷

网友:
听我的没错,万能的毛刷

网友:
楼上的不错,轮刷 简单,上面导轨开个小槽就行,还可以在吹气口那里加一个,一个圆盘上圆周开一圈间隔气孔,控制转速,气流通过孔才能吹到物料上,如果轮刷能做到间隔刷毛并且和转盘气门同步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只有下次,赶时间,没时间调试。目前采用加装模具进行预装

网友:
1.你的压缩空气是一直在吹,会不会出现吹歪?采用直动式电磁阀切换时间在⑩ms内,不知道能不能满足需要求.
2.料有没有到位和吹到位,有检测吗?会出现卡料情况吗?

网友(点评):
只要下来对准了就能到位,气吹速度是非常快的,基本是10毫秒级,PLC一个循环都超过0.1s

网友:
如果追求效率,能不能提前把料分好,模具出来后直接一次吹15个进去,在模具生产时,外面进行分料,同步进行?

网友(点评):
现在就这种方式,以前因为催得太急,想尽量少改。。。。。

网友:
试试调节气流 同时增大导向套与模具之间的距离,把气流排开 会不会有效果

网友:
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点评):
太急了,这东西要试验几次,来不及,换方式了,多谢关心

网友D:
参见卸料阀,把卸料阀芯做成左轮手枪弹仓样式,但是要车掉外圆,只留一一大半圆弧,并改成一段直线的,旋转后阀芯可以关断气体,下面你想怎么吹就怎么吹。

懂的话我提示你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见卸料阀,把卸料阀芯做成左轮手枪弹仓样式,但是要车掉外圆,只留一一大半圆弧,并改成一段直线的,旋转 ...

有点和多工位分度盘相似。

网友:
看方案本身,定得应该不是一般二般的着急。。。

网友:
买个木工用的那种射钉枪按上。啪啪啪的,频率还很快

网友:
吹气口前面加一个挡板,固定在模具上,和其一起运动。

网友(点评):
说起容易做起难,开始听现场人这样说,我就回来做方案,稍了几下就发现有问题,不是那么容易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