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挤压坯件的退火问题!——欢迎冷挤压高手和热处理专家不吝赐教!

楼主(2018-09-21):
       各位,麻烦大家帮我分析下,我厂是专门做冷挤压产品的,坯件材料是20CrMnTi,以前一直都是采用将退火后的坯件端面磨光后打硬度,基本能保持在HB135以下,低的也有HB120几的,但最近因为发生了产品压裂的情况,因此将退火硬度调整到<HB130,而且采用将坯件端面车掉2mm左右再打芯部硬度,结果问题来了,我们大部分坯件都无法满足要求,都在135以上,而且即使返工二次退火也降不下去(因要求改变,我们退火时间也都比原来加长了的),今天出来的坯件甚至更离谱,直接磨光打硬度HB126,端面车掉2mm打硬度HB145,我有以下几个疑惑,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1、20CrMnTi完全退火到底能退到HB多少度?据传说如果挤压齿轮必须在HB128以下,真的是这样吗?
2、坯件退火后芯部硬度和表面硬度真的有将近20几度的差距吗?
3、现在我的退火总时间基本将近60小时(从加热升温一直到出炉空冷),这么长的时间退不下去正常吗?是不是坯件材料有问题?

网友:
磨削2毫米试试

楼主:
您意思是说车加工造成的硬化,是吗?

网友:
冷却速度太快了吧,不过HB145已经很底了,正火后的硬度一般是150HB至210HB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意思是说车加工造成的硬化,是吗?

怀疑的其中一点

网友A:
看来是大厂,直接送检晶相检测,一切真相大白

网友:
表面加工硬化是有的,产品压裂这事怎么解释。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芯部硬度会偏低一些的。压裂情况检查一下本批次材料表面有没有缺陷,或找到以前料头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都是芯部硬度会偏低一些的。压裂情况检查一下本批次材料表面有没有缺陷,或找到以前料头试一下。

我现在正好相反,芯部硬度高了将近HB20个,不明白了,以往一般也就5个左右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大厂,直接送检晶相检测,一切真相大白

金相检测什么内容呢?或者说能看到什么呢?谢谢!这块我不是太了解!

网友(点评):
你把以前好的,现在坏的,多拿几样品去,说明技术要求,和目前情况,要他帮找原因,他们会给你一个报告的

网友(点评):
当然,最关键的是带足银子,其实也不多

网友(点评):
要我讲,我也半懂不懂的,硬讲也得讲到口水干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正好相反,芯部硬度高了将近HB20个,不明白了,以往一般也就5个左右的差距!

“直接磨光打硬度HB126,端面车掉2mm打硬度HB145”   你把外圆单边也车掉2mm看看和端面车掉2mm硬度一样不? 另:有可能试一下本次坯料和以前是不是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