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增加从动轮直径,主动轮不变,齿是更容易断还是相反

楼主(2018-09-21):
我算的是传动比变大,从动轮速度应该变小,所要力更大

网友:
主动轮不变,从动轮变大,传动比变小,从动轮受力不变,输出扭矩变大

网友:
齿轮的受力是由负载决定的,所以增加会改善齿轮的受力

网友:
主动轮不变,就意味着模数不变
从动轮直径加大,意味着齿数增多。齿数增加,轮齿的抗弯曲能力增强,所以齿更容易断

网友A:
同模数齿轮正变位,齿的强度增大

网友(点评):
不是齿的强度变大,它还是它。不过,不用那么卖力气了而已吧。

网友:
呃,输出扭矩不变,齿数变多,模数不变,相当于直径加大,扭矩变成力的话,力变小,所以齿不容易断吧。但是输出转速变低

网友:
看m和z如何变化,才能知道轮齿强度的变化方向。

网友:
去推一下门就知道了吧。别说你家里全是拉门儿

先从很靠近折页的位置推,再从把手的位置推,哪个费劲儿?

费劲儿,说明手指头容易断。

不费劲儿,说明你变得有劲儿结实?才不是的吧。你还是你啊。

网友:
首先认为主动轮输出的扭矩、速度不变,也就意味着主动轮齿接触面始终收到相同的力,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从动轮也受到一个不变的力;
从动轮加大,主动轮与从动轮可能从2齿啮合变成3齿啮合、4齿啮合,这个力由更多齿分配,不容易断;但也可能还是2齿啮合,这样就没区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模数齿轮正变位,齿的强度增大

这个应该是正解,一开始我还没没想明白,没事只加大一个齿轮的直径是为什么?
应该是微小的直径变化,也就是正变位(外啮合),
因为只是一个齿轮尺寸变化,所以是角变位,即啮合角加大,导致齿形系数变化,进而抗弯强度增强

网友:
扭矩等于力X力臂  / 齿轮增大,相当于力臂加长,在负载扭矩不变的情况下,则受力减小。(前提是负载和主动轮不变)  N=FXL     自己算   就和杠杆一样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因为大齿轮经常蹦断,修补麻烦,而且影响生产,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想是否可以增大大齿轮的直径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齿断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