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铝板的难题

楼主(2018-09-21):
一个产品很大500*300*5. 平面度要求0.4.  因为价格原因没用超平板。 用7厚的普通板应该如何安排加工工艺。目前加工出来样品都是超差。

补充内容 (2018-9-22 19:55):
谢谢各位,本来我准备介入这个项目。但货期很紧。最后决定用超平板,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图纸就不能发了。
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

网友:
上图 不上图没法说!
真要说就先正反两面飞厚度到位,用真空吸盘。
厚度到位之后再做里面的特征。
楼主用的材料买不到4mm的两面贴膜板么

网友:
难度很大,用很大的代价或许能保证,比如每次的加工量控制在很小,反复翻面加工。其实总价算下来有可能不如5mm的超平板来的便宜

网友:
买不到就大水磨呗

网友(点评):
没有用过大水磨,感觉磨很少用于有色金属。不知是否正确

网友:
反复翻面重复定位底部不平的地方用塞规垫实

网友:
装夹方式要选对了,可以使用胶水或者真空吸盘固定在工作台上,两面分别铣面,多次铣削,吃刀量要小

网友:
铝板上面要做哪些加工呢?

网友:
买现成的铝板不行吗

网友:
上图看看具体要求,买普通铝板加工,很难加工的,建议找这个厚度的铝板,不要省了原材料的钱,在加工上花更多费用

网友:
说实话大平面加工费可比原材料的钱,贵出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