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规格螺纹怎么加工??

楼主(2018-09-21):
RT,如M2左右大小的螺纹怎么加工???遇到这样的情况,M2的螺纹,通孔,螺纹深6mm,是直接在机床上加工到位?还是加工一部分(有导向牙后)后,拆下来用人工手动扳牙攻丝???

网友A:
有专用的攻丝机,5S一个孔

网友:
攻丝机,机床丝锥扛不住

网友B:
可以使用专用的攻丝机,但是一般的加工中心是可以加工的吧

网友C:
有那种小型的电动攻丝机可以加工。

网友D:
钻攻中心。先钻孔倒角,再螺旋丝锥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专用的攻丝机,但是一般的加工中心是可以加工的吧

异形件,没什么量,就做几个样件,是在一个平面上加工多个螺纹孔,所有用攻丝机是不行了,用的加工中心弄的,然后调机师傅是将螺纹攻一半左右,然后剩余的自己人工扳牙,机床上下来自己就不弄了,扔给我们让我们自己弄,我是技术的,弄这个不是很行,扳了几个螺纹,丝锥就断在孔里了,M2的丝锥很容易断嘛,然后我就问他,没什么不在机床上直接将牙攻完,他非要吵着说,加工中心上攻牙会断丝锥,难道手动扳牙就不会断吗(当时这句话没说出来),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到底怎么加工比较好。这件需求量是8件,做了十几件,然后因为最后扳牙,丝锥给断在产品里,导致最后合格的只有5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挤牙

挤牙怕是不行吧,钢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钻攻中心。先钻孔倒角,再螺旋丝锥攻牙。

我是想问螺纹深度直接到位吗???怎么加工这个的工步我还是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那种小型的电动攻丝机可以加工。

异形件,上的加工中心,需要在同一平面上加工多个螺纹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挤牙怕是不行吧,钢件

小螺纹用挤牙丝锥不易断,不锈钢都可以,钢件怕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攻丝机,5S一个孔

样件,而且是异形件,我不是想问怎么加工,主要是想问下这种情况下,螺纹深度是否可以在机床上直接加工到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异形件,上的加工中心,需要在同一平面上加工多个螺纹孔

能不能把异形零件的图片或图纸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不需要详细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螺纹用挤牙丝锥不易断,不锈钢都可以,钢件怕啥

挤压丝锥是强度好些,但是一般都是用于铝件、铜件、不锈钢等较软的材质吧,原谅我见识少,没见过用挤压丝锥加工钢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把异形零件的图片或图纸发上来?让大家帮你看看。不需要详细图纸

这是加工零件的图纸,就加工四个M2的螺纹孔, 是做的样件,后续估计不会加工了,对这方面不太了解,就是想请教一下大家,这种情况下,到底是直接在设备上将螺纹深度加工到位好一点(不容易断丝锥),还是加工一半(有导向牙)后,再采用手动攻丝好一点(不容易断丝锥)?样件是用的加工中心做的

网友:
我们就是挤压丝攻攻Q235B钢件,M4轻轻松松,M2没试过,但是应该加工中心直接干是没问题的,另外如果你用切削丝攻刚性攻丝,那么对于你机床跳动和同步要求就比较高了,如果是攻到底回上来的时候断丝锥一般是机床同步的问题。断挤压丝锥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比如底孔小了,刀柄不对,还有就是夹持不好表面定位不平也容易断,不过如果你都可以攻一半下去,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你把刀柄和丝锥拍个图看看

网友:
M2螺纹深6,算是比较深的了,好处是钢件,而且是通孔。在机床上可以加工好,钻头大一些,用1.7的或再大点的,挂住丝就可以了,螺旋槽丝锥一次攻到底(用塞规检查的话够呛能过)。再一个用直槽丝锥反复攻几次,深度2-4-6-通,但不知道了你的床子能不能满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挤压丝锥是强度好些,但是一般都是用于铝件、铜件、不锈钢等较软的材质吧,原谅我见识少,没见过用挤压丝 ...

你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目前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法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目前我能想到的只有这个法子

没事儿,谢谢评论,我们加工的绝大部分都是钢件,很少用到挤压丝锥,对这不怎么了解,而且这次做的产品也只是设备上的部件,只做几件,没有去考虑量产的工艺。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形件,没什么量,就做几个样件,是在一个平面上加工多个螺纹孔,所有用攻丝机是不行了,用的加工中心弄 ...

加工中心是可以做的,用循环攻丝指令吧,每次进一个深度,然后退出,然后再进一个深度,再退出,只要攻丝起点不变,就不会乱扣,手动攻丝也是,进一点再退一点,再用风枪把铁削吹干净,然后再进一点,这样丝锥一般不会断的

网友:
一般是挤压丝锥加工,切削液和加工的材料还是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