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冷镦方面问题咨询

楼主(2018-09-21):
大家好 请问线材弯曲  生锈会给冷镦螺丝造成哪些后果 谢谢大家

网友:
弯曲和生锈线材的机械性能产生有影响。冷镦螺栓对线材的要求一般比较严格。

网友:
线材弯曲的厉害,螺栓墩帽容易墩偏了

网友:
表面硬化,冷裂

网友:
最好是想想减少线材弯曲的办法

网友:
弯曲不是主要的,先冷拔,拔到螺丝中经,工序是,1,酸洗,2磷化,3冷拔,4,冷镦,搓丝,如果料不光洁或者直径不对,模具就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