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存为改名后 名字没反应?

楼主(2018-09-21):
这个也是打勾的状态 还是没反应。~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你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文件改名另存没有问题啊。

网友:
另存为改名后 ,”名字没反应‘’,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让保存还是电脑没反应(死机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或者说你想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文件改名另存没有问题啊。

另存为改成自己想要的 名字    但是 零件名称 依然没改变。

网友:
猪都要被气乐了,你找另存为的方式得了,为什么要装配体的外部参考,这是两种不同的操作。你究竟是找在装配体如何修改零件名称,还是单纯的要修改零件名称,单纯的修改零件名称直接在windows资源管理器修改就可以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你想要什么反应